油门不好控制!

楼主(2018-06-07):
只能贴地飞!稍微加一点油门直接撞天花板!35的油门能起飞35.5就上天花板了    KK飞塔  调不来pid

网友:
油门曲线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抖油门。。。

网友A:
35悬停不算动力大,多适应就好了,穿越就是考研你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悬停不算动力大,多适应就好了,穿越就是考研你的控制

关键是很低的悬停啊!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35左右的油门曲线调缓一点

网友:
调油门曲线

网友:
油门取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