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自制可折叠四旋翼机架??

楼主(2018-06-07):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自制可折叠四旋翼机架???

网友:
买现成的折叠件 剩下的自己画

网友:
买一架照着抄,这是最快的学习途径,其实你见到各种结构多了,自然就会做了

网友A:
要伞折还是横折?网上都有相应的折叠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伞折还是横折?网上都有相应的折叠件

怎么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找?谢谢!

机架折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