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问题

楼主(2018-06-07):
今天换上了一个新蘑菇天线,飞机在飞行时 图传信号不稳定 。视频眼镜和图传显示器都如此,我不知道是图传模块的问题还是天线的问题。或者跟高考有关系??

网友:
肯定有关,学校附近

网友:
把天线拆了 看看里面是不是就一条线 连绝缘层都没有剥开

网友A:
是不是天线和机架之间没做绝缘

网友:
额那玩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好吧

网友:
还有个会员好好一呼呼一急救机积极

网友:
ufuguhbugunujn 那你你你你

网友:
给一个一个月个  关于给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月

网友B:
都有问题全部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和机架之间没做绝缘

做了绝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问题全部换新。

哪凉快上哪带着去

网友:
可以试试换会原来的天线,用排除法很容易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