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调参只有一个电机转!在线等

楼主(2018-06-08):
大神们!求助啊!最新bf固件cc3d调参!始终只有一个电机转!其余三个一直左一下,右一下!在线等!急啊!

网友:
为什么最近老是cc3d呢。

网友A:
没有pwm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wm信号输出

电调没问题吧

网友:
不懂 路过绑定

网友B:
現在f3也快被拋棄了~~~~還在用cc3d阿????我不懂 f3已經這麼便宜!!!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f3也快被拋棄了~~~~還在用cc3d阿????我不懂 f3已經這麼便宜!!!換吧

收的,刷了最新bf.挺好

网友:
                   电调校准

网友:
哦原来CC3D也是可以刷BF固件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