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FRSKY Nano接收机!到手体验后续报告

楼主(2018-06-08):
寻寻匿匿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我要求的超迷你接收机  Frsky Nano (同时也不会因为小而牺牲了天线和信号)  以前也用过XM+坑的地方还挺多的(主要是穷)再说说他俩的对比吧
1、体积嘛~比XM+短了差不多一半,他俩宽度差不多(可以理解为整个体积小了一半吗?

2、天线!!!     重点!!吐槽xm+的ipex 4代插头!又小又容易松!又贵又不容易买!     Frsky Nano的就好多了ipex 1代的插座扣紧力度比4代的大很多!基本不会掉,也不用打胶水固定(经常拆机者的福音啊)。1代插座的天线淘宝一搜一大把,几毛一块钱随便买
除了上面两个的区别,还有就是单天线和双天线~因为我不飞远作死,所以感觉没啥区别。Frsky Nano小树林里和车库飞都没有失控过~
还有D16、D8模式(Frsky Nano是D8模式)……额~感觉功能有点多余了对我来说Frsky Nano的D8模式也有信号回传(遥控器里能看到、信号弱时也会有提示)若若的说一下我看到店家也有同样大小的DSMX Nano接收机,坐等小白鼠测试了
真的很小!和20*20飞控对比也是显得超小,真的是基本忽略占用的空间啊
稍后把拉距测试视频也上上来(飞到最远处还有高压线哦)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值得入手麻?

网友B:
看这个贴片工艺似乎不工整,是印刷图案造成的视觉效果吗?期待测试

网友:
好像lee的店接收

网友:
小的不敢想象

网友:
距离怎么样?有点远

网友:
信號應該強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不是正版的吧 不怕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小的不敢想象   期待测试

网友:
睿思凯支持的东西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值得入手麻?

我感觉值得  主要是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贴片工艺似乎不工整,是印刷图案造成的视觉效果吗?期待测试

可能是白底黑线的视觉误差吧

网友:
d8我再也不敢用了,而且这个应该和单天线xm比而不是xm+

网友:
确实很小

网友C:
额。。。。frsky 从来没有过这种接收机,体积上只有R9 mini近似,不知道楼主哪里来的frsky na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frsky 从来没有过这种接收机,体积上只有R9 mini近似,不知道楼主哪里来的frsky nano..... ...

不是原厂的
副厂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原厂的
副厂货

哈哈 我怎么说呢 这么明目张胆 不怕人抓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