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刷subs模式

楼主(2018-06-08):
飞控是apm2.8,电脑系统w10.买了个乐迪r12dsm接收机只支持ppm和subs模式,而ppm直接短接23通道接收机接1通道用不了,就去刷subs,结果连上电脑后点连接出现图中的错误提示,求解决办法  急啊

网友A:
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B:
系统少文件,下载放系统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少文件,下载放系统里就行了

谢谢,晚点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驱动试试

驱动重装好多次都一样,应该是系统少文件了吧,谢谢

网友C:
把飞控连电脑上在安装驱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飞控连电脑上在安装驱动软件

有驱动啊,地面站都好的

网友D:
缺少驱动,去设备管理看,有没有感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驱动,去设备管理看,有没有感叹号

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驱动,去设备管理看,有没有感叹号

驱动是好的,没有感叹号,是2560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好的,没有感叹号,是2560驱动

不是好了么?你要看是不是duf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