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从挑选配件到装配的视频!

楼主(2018-06-08):
求从挑选配件到装配的视频!

楼主:
或者推荐这款飞控搭配的接收器和遥控器,还有电池。再者我想问我电机买成2212,会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已经先买电机了。轴距是200mm.

网友A:
不知道你这200轴距的是什么架子  不过估计跟你电机的螺丝孔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200轴距的是什么架子  不过估计跟你电机的螺丝孔都对不上

对的上,是自己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200轴距的是什么架子  不过估计跟你电机的螺丝孔都对不上

机架可以自己设计和打印出来。只是配件问题有点不清楚

网友:
你这电机应该是配8寸桨吧  你自己算得多大轴距

网友:
还是上2204吧  淘宝有很便宜的

网友B:
哎,新新手,不建议这样入门,还不如楼上说的用220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新新手,不建议这样入门,还不如楼上说的用2204呢

那最好建议买什么

网友:
在哪儿里卖呢,有没有某宝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