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的比较

楼主(2018-06-09):
最近整天下雨,想找模拟器玩看上了DRL和liftoff,哪个比较好?

网友A:
drl,但是对硬件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l,但是对硬件要求较高

我现在的电脑可以玩lift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电脑可以玩liftoff

你可以去steam看一下drl的配置要求

网友B:
DRL 手感很接近真实,赛道都是真实比赛移植的

网友:
DRL对硬件要求不高,游戏可以设置最小分辨率、超过,I5就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L 手感很接近真实,赛道都是真实比赛移植的

在哪里可以下载?我用g7加密狗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下载?我用g7加密狗能不能用?

G7加密狗可以用,自己去STEAM平台下载,搜DRL。简单如吃鸡

网友C:
目前用的liftoff感觉不错,电设均可自由组合搭配,pid等参数可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的liftoff感觉不错,电设均可自由组合搭配,pid等参数可调

liftoff重力太小的问题一直没改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iftoff重力太小的问题一直没改进

是指自由下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自由下落么

是的,0油门的下落速度都非常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