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8-06-09):
问问大神。B6上显示的已充入电量是单片还是总共,要是总共的话,那3s 2200mah应该冲进去5000左右吧,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不是,串联电压增加,容量不变的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增倍

网友:
b6太伤电池了,一块穿越机点的电池抵一台B6

网友A:
可以显示单片也可以显示总共的啊!

网友B:
我的2200才冲进1000多

网友C:
还是用a6好吧

网友:
看不懂,哈哈,还得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200才冲进1000多

那这可能有问题。要么就是单片。但是单片不应该每片都充进去不一样啊,怎么只会有一个数据。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a6好吧

学生党,没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显示单片也可以显示总共的啊!

?????怎么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