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定高 定点 留待 飞机上下上下一颤一颤的

楼主(2018-06-09):
如题 pix飞控

网友A:
   altitude 的P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tude 的P高了

用的是默认的 之前都没事 重新步线 换个电机就凉凉了

楼主:
pid问题 搞定了

网友B:
感度过高,P值需要调低

网友:
自动调参了就好了 我的

网友:
可以试一试  我的一开始也是这样

网友C(2018-09-22):
引用 楼主:
pid问题 搞定了

你的PID怎么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ID怎么调的啊

自动调+手动微调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B:
感度过高,P值需要调低

那个P值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