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KT飞翼三角翼

楼主(2018-06-09):
配置
朗宇2212 1400KV配8X6桨
好盈40A电调
MC6A接收机 遥控
两个9克金属舵机
杂牌2600毫安25C电池 实际没那么大容量
翼展80CM机长40CM
三分之一油门即可平飞
飞翼不亏是爬高神奇
续航还没巡航测估计十分钟左右
好飞稳定
后期准备目视航拍
第一次做有点翼型的
感觉有翼型比单KT板结构更结实造型好看赖炸

网友A:
机头戳根长杆子是防炸鸡么

网友B:
略显粗糙啊,能飞么

网友:
做个v尾像F117

网友:
有点粗糙,鸡头那个杆子是干啥的?

网友C:
换高KV电机才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高KV电机才刺激!!!

有一个2216  2400KV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飞吗

很好飞 速度以还可以准备换高KV电机

网友E:
重心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哪个位置

机长二分之一处往前一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戳根长杆子是防炸鸡么

对头 免得炸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略显粗糙啊,能飞么

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