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 APM无法连接MP

楼主(2018-06-09):
之前都没有问题的 炸了一次机后就这样了 连接不上地面站
求助泡泡老师 谢谢

网友(2021-03-11):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飞的...

解决了吗?我的apm也连接不上电脑,分享一下

网友(2018-06-09):
装驱动了吗?

楼主:
装了 之前都连接没问题的 今天小摔了一下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 之前都连接没问题的 今天小摔了一下之后就不行了

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可以正常飞的...

网友A:
看了标题。我决定。不解答了。

网友B:
摔跤了,之前又能链上,首先考虑是不是零件有脱落或是虚焊。

网友:
小摔应该不至于摔坏啊

网友C:
换个地面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标题。我决定。不解答了。

大佬有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地面站试试

换过三个版的MP了 电脑也换过都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跤了,之前又能链上,首先考虑是不是零件有脱落或是虚焊。

应该不会吧 因为正常来说APM连着罗盘就可以读到数据了吧 罗盘线看过没问题

楼主:
疯了要求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解了吗,我也是和你一样得问题,一直都连接超时然后出现这个提醒 ...

并没有0.0暂时还没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0.0暂时还没有大神解答

不知道你的问题会不会和我一样,你有没有加图传的,我是因为图传线接错电压高把apm芯片烧了

网友:
说不定哪里松动了

网友(2020-08-25):
这个解释是未收到数据包,应该要换板子了

网友:
这个解释是未收到数据,要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