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动脚架失控保护

楼主(2018-06-10):
天地飞9通道遥控器,如何设置失控保护,即:关闭遥控器脚架降下来。

网友:
打到开脚架那个档位,然后到失控设置点OK

网友:
华科尔控里面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状态 天地飞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失控保护后的舵量

网友:
好好看说明书是真的

印象中天地飞的控进入失控保护界面后把对应通道打到需要的位置按ok就可以。

选到你电动脚架的通道,然后把开关拨到放下脚架的位置,按ok应该就好了。

在不装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直接关遥控的方式测试是否有效

网友:
顶一下帖子,长点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