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 图传问题

楼主(2018-06-10):
图传

把照片上的图传连接好以后,不管调到哪一个频道显示屏就是没有图像,一直雪花屏,摄像头在淘宝上买的新的,用的12V电,通电以后微微发热,应该是好的,求教各位大佬解决此问题   多谢多谢!

图传显示屏

图传显示屏

摄像头

楼主:
把照片上的图传连接好以后,不管调到哪一个频道显示屏就是没有图像,一直雪花屏,摄像头在淘宝上买的新的,用的12V电,通电以后微微发热,应该是好的,求教各位大佬解决此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
频率调了吗

网友:
频率没对上吧

网友A:
这个看不出问题在哪?

楼主:
每一个频率都试过  都是雪花屏

网友B:
把摄像头和屏幕直连看看摄像头和屏幕是否正常,另外屏幕那个视频输入口一般的电视上都有,还可以把摄像头连电视上看看。

一般频率对摄像头没接对或者摄像头有问题,屏幕那边会从雪花显示变成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不出问题在哪?

感觉是不是显示屏里自带的接收机不行,得重买一个接收机     但是怕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买亏了    两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摄像头和屏幕直连看看摄像头和屏幕是否正常,另外屏幕那个视频输入口一般的电视上都有,还可以把摄像头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不是显示屏里自带的接收机不行,得重买一个接收机     但是怕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买亏了    两难啊 ...

直接买小飞手多省事,便宜又好用

网友:
图传接OSD吗

网友:
你发射没接天线,不怕烧了吗

网友:
看看线路和接头有没有问题 我之前有个反厂都没搞定 结果是接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一个频率都试过  都是雪花屏

图传烫手吗

网友:
还是小飞手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