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调参问题 校准加速度计灰色 模式不正常

楼主(2018-06-10):
这是什么原因呢,偶尔正常出来过一两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配置
打开加速度计

网友:
打开加速度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
打开加速度计

好像打开了哦

楼主:
打开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
打开加速度计

是不是加速度计坏了呢

网友B:
固件刷错了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刷错了就是这样的

好的 我再换一个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再换一个固件试试

刷对应飞控的固件,一点要刷对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