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天地飞7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8-06-11):
我的天地飞7遥控器误插了乐迪的11.1伏遥控器电池,现在开不了机没显示了,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办?

网友:
拆开看看   顺着电源线位置查找   看看有没有焦糊的件

网友:
拆开看下,应该是保险丝烧了,自己搞不定的话,可以寄给售后修

网友:
换二极管

网友:
联系售后返厂把,售后也坑,我联系过一两个,都不回消息,

网友:
换个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
见贴就顶良好习惯

网友:
原来天七不能用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拆掉电源处并的一个tvs二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