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apm2.8连不上地面站,无论手机还是电脑

楼主(2018-06-11):
飞控是apm2.8,小摔了一次,摔是不止什么原因飞控发疯,解锁突然狂转,当时还有螺旋桨。后来拆了螺旋桨后还能顺利解锁,然后再也解锁不了了。把APM连电脑后就出现了无法连接,错误提示如图。
我试过重新刷固件来解决,但是固件开始加载时很顺利,过一会就卡住,飞控上蓝灯慢闪几下后电脑开始提示无法通信,烧录失败。驱动是好的没问题,换了几个版本地面站都一样求助泡泡老师,apm2.8连不上地面站,无论手机还是电脑 飞控,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有爱得阳阳 340

楼主:
上面图片看不清楚,重新发下,Com口和波特率都选对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A:
重新刷固件能不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能不能刷

不能刷,刷固件时飞控蓝灯慢闪,然后电脑提示无法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刷,刷固件时飞控蓝灯慢闪,然后电脑提示无法通信

那就是板子跟电脑之间连接有问题。,另外找一个确定是好的APM 来试试。

网友A:
记住。替换法。永远都是找出问题的最快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板子跟电脑之间连接有问题。,另外找一个确定是好的APM 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替换法。永远都是找出问题的最快捷方法

网友:
是不是接口问题

网友:
直接买个二手的就行了

网友B:
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装好

问题确定了,是飞控上这块芯片烧了

楼主:
电源直接输入图传发射机导致了芯片烧毁,大家图传直接接电源然后接osd时一定把osd连飞控的电源线和地线拔掉,不然就和我一样了求助泡泡老师,apm2.8连不上地面站,无论手机还是电脑 飞控,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有爱得阳阳 1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