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二代如何固定频率

楼主(2018-06-11):
有没朋友知道如何固定beerotor眼镜的接收频率?每次玩都要搜索一遍,好麻烦,多谢!

网友A:
正常没问题
你眼罩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没问题
你眼罩有问题了

先谢大神  就是看了你的测评才买的这个眼罩,哈哈。我每次换电池,不关眼罩可以保持频点,一关再开就得重新搜一遍。这才没玩几次,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大神 就是看了你的测评才买的这个眼罩,哈哈。我每次换电池,不关眼罩可以保持频点,一关再开就得重 ...

正常就是关机保存上次频点的。。你的不保存是有问题。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