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Mini OSD连接电脑

楼主(2018-06-12):
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手里两个刷写器,那一个能用来给Mini OSD刷,不肾感激求助Mini OSD连接电脑 OSD,app,路大神,求助,连接 作者:19930102fxy 9035 求助Mini OSD连接电脑 OSD,app,路大神,求助,连接 作者:19930102fxy 3991

网友A:
黑色那个,miniosd需要dtr信号,红色那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那个,miniosd需要dtr信号,红色那种没有

首先先谢谢,那驱动,需要什么驱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先谢谢,那驱动,需要什么驱动呢?

一般不用专门装驱动,win8以上操作系统联网状态大部分情况下都能自动装上驱动,不行的话你就找卖家。

至于miniosd本身的调参软件,论坛里应该就有,你找找吧

网友:
黑色那个,带dtr插针的

网友B:
泡泡实验室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实验室有教程

泡泡老师的视频好像挂了!

网友C:
我用红色那个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红色那个连过

红色怎么接线,求图!

网友:
tx对应osd的rx,rx对应osd的tx,然后接地和正极正常接。我记得我当时用软件进行连接的时候,点击软件中的连接以后,需要按一下烧录器上的那个复位开关一下,你可以试试

网友:
驱动看看芯片上的型号,应该是FT232

网友:
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手里两个刷写器,那一个能用来给Mini OSD刷,不肾感激求助Mini OSD连接电脑 OSD,app,路大神,求助,连接 作者:19930102fxy 6687 求助Mini OSD连接电脑 OSD,app,路大神,求助,连接 作者:19930102fxy 5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