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8-06-12):
本人小白,刚玩四旋翼。用的pix飞控,s500机架,富士i6遥控器,基本校准也完成了。但是现在油门没办法校准,电机不转。连接电脑后,LED灯黄灯双闪,act蓝灯闪。然后电机测试显示如图。求大神帮忙!

网友A:
问什么,是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什么,是解锁不了?

就是遥控器没办法校准油门,把油门打到最高然后上电,在断电,在上电后,就一直滴滴滴的响,然后led灯双闪,aot蓝灯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遥控器没办法校准油门,把油门打到最高然后上电,在断电,在上电后,就一直滴滴滴的响,然后led灯双 ...

校准方法错误了,这个是apm的校准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遥控器没办法校准油门,把油门打到最高然后上电,在断电,在上电后,就一直滴滴滴的响,然后led灯双 ...

我记得pix校准电调听到响声以后需要长按一下安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