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2.4.8油门校准问题【已解决,分享经验】

楼主(2018-06-13):
前两天发帖求助pixhawk油门行程问题,论坛求助无果,经过两个晚上的研究,重要找到问题所在,本着分享的目的,把解决办法分享一下,原贴不能编辑,只能重新发帖(版主可以删除原来的求助贴)。

以下是原贴内容-------------------------------------------------------------------------------------------------------------------------------------

pixhawk油门行程校准研究一晚上了,没有成功。泡泡老师的视频看过了,按照教程的方法校准不成功,只能来请教泡泡老师和万能的模友了。
基本情况:
1:飞控pixhawk2.4.8
2:四轴固件:3.5.5 Quad
3.mp地面站1.3.56
4.遥控器校准,加速度计校准等都正常
油门行程校准过程:
1.油门最高,上电,飞控红黄蓝闪
2.断电
3.重新上电,飞控一长声
4.长按安全开关,灯常亮
5.油门拉最低
存在问题:
按安全开关后,电调没有滴滴两声,油门拉最低没反应,整个过程中电调持续“滴_滴_滴_滴”响,油门校准不成功。
怀疑最新固件油门校准方法有变化,请教一下泡泡老是和各位模友,麻烦知道一下。
---------------------------------------------------------------------------
以上是原贴内容----------------------------------------------------------

解决办法:经过重刷老版固件,校准各种传感器后能够校准油门行程,又重新刷最新的3.5.5的固件,又重新校准各种传感器,才发现问题所在。新版固件机架类型选择方式有变化。
之前忽略了机架类型,导致无法校准油门行程。

其他传感器校准完成后,地面站显示pwm输出,可以看到输出通道的pwm值以及对应的电机。
此时按下解锁开关,解锁后,推动油门(特别注意,不要连接电调,防止危险),输出通道的pwm值会变化。此时可以连接电调、电机、卸下桨,正常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精华帖  新人帮忙 顶起

网友A:
其实你尝试解锁的时候MP 那hub会报错啊
要你选择类型 不然飞控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尝试解锁的时候MP 那hub会报错啊
要你选择类型 不然飞控不工作

刚连接飞控的时候确实有个报故,后来没尝试解锁,应为我没有卸下螺旋桨,怕有危险,之后校准油门行程就没有看地面站,忽视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8-08-27):
顶顶顶。新版固件和新版地面站不同于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