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里几个高度值的定义

楼主(2018-06-13):
飞鱼地面站里几个高度值的意思求解答,默认高度值是什么意思,可以在无gps状态下做定高用么?

网友A:
gps一般是定点用,定高一般靠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一般是定点用,定高一般靠气压计

那这个默认高度值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默认高度值是?

如果不通过数传把这几个值发送给飞控的话,这几个值是不会对你飞控现有的高度值进行修改的,也就是不限制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