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GPS的电子罗盘

楼主(2018-06-13):
固定翼飞控用的GPS模块用不用加电子罗盘,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加,是买单个GPS还是买那种带电子罗盘的GPS?

网友:
固定翼不要罗盘也没问题

网友:
返航不用罗盘都行

网友:
我有880gps60包邮出

网友:
反正带个罗盘也没有坏处。多轴还能用上。

网友:
固定无需罗盘,为什么???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前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网友A:
固定翼不用罗盘的原因是飞机上经常有磁铁固定的部件
GPS这个M8N起跳 不管带不带指南针 买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不用罗盘的原因是飞机上经常有磁铁固定的部件
GPS这个M8N起跳 不管带不带指南针 买便宜的 ...

嗯嗯   谢谢你

网友:
多旋翼需要罗盘,固定翼不需要罗盘也可以。

网友:
因为固定翼只能向前飞,所以不需要知道方向。

网友(2019-01-12):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关于GPS的电子罗盘 固定翼,飞控,GPS 作者:   姿态 2224
我有880gps60包邮出

gps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关于GPS的电子罗盘 固定翼,飞控,GPS 作者:   姿态 9796
我有880gps60包邮出

gps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