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自动起飞不了

楼主(2018-06-13):
昨天去飞小胖子,在网上看到有自动手飞。就自己动手尝试下。打到AUTO模式下(设15M/S起飞)。手一松就炸了。
观察到飞机在离手,电机转动,飞机向左转后炸机。请大神说下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A:
是什么飞控的要说清楚

网友B:
15米每秒?时速54km电机才启动?
手抛还是要让电机先转起来再抛出去比较稳,我用的u22飞控,设置起飞速度5km,抛出去也炸了,后来先走两步,让电机转起来再抛出去完全没问题,很轻松。

网友C:
要助跑,除非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飞控的要说清楚

我用的是PIx飞控。3.5.2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助跑,除非弹射

已经助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米每秒?时速54km电机才启动?
手抛还是要让电机先转起来再抛出去比较稳,我用的u22飞控,设置起飞速度5k ...

加速度15.是在网上查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米每秒?时速54km电机才启动?
手抛还是要让电机先转起来再抛出去比较稳,我用的u22飞控,设置起飞速度5k ...

那说的是瞬间的速度,抛之前让飞机快速的抖动一下,让飞控知道你要起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速度15.是在网上查到的

先快速抖动一下飞机,就是让飞机以为他的速度已经达到了,然后再助跑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快速抖动一下飞机,就是让飞机以为他的速度已经达到了,然后再助跑起飞。

还有这操作啊
怎么个抖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操作啊
怎么个抖法

就是飞机快速向后甩一下,注意飞机一定要拿稳了,千万不要让飞机脱手

网友:
F4V2直接打手抛模式,解锁,然后油门打到85%,扔出去,不用助跑,飞机延迟40ms电机转动,舵面上偏抬头,起飞成功,直到手动介入!

网友(2018-09-30):
抛飞还是f4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