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华科尔D7e

楼主(2018-06-13):
      华科尔D7e一直以来都得到很多大神的恩宠 前有G大 M大 Deviationtx 团队 后面有进行更换MCU升级成U7e非常有潜力
娇小的外形 配和添加的多合一高频头可以玩遍几乎所有的小飞机了
逛论坛很久了 偶尔有出现diyD7e的帖子也加了很多群 但是之后好像都没什么声响
都心怀侥幸的想蹭着别人的车 到头来还是得自己来
首先是MCU stm32f103rct6  FLASH SST25o16vb
但是d7e用的是NT7538驱动的12864屏幕 找了淘宝 并没有 现在大多数LCD都是st7565的
看过别人的帖子 st7565的屏幕可以用 但是现实多少有点问题显示是镜像的 不过好在deviationtx编译环境比较简单 直接用decker 官方也有出教程
而且固件更新也不是很频繁   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屏幕自行修改驱动 不但可以支持LCD 也可以支持OLED 程序需要修改
从deviation的论坛上逛了很久 原帖子   https://www.deviationtx.com/forum/7-development/5865-wishlist-for-a-custom-transmitter-board?start=20

这是老外做的

还有oled版本的 需要自己修改固件

这是电源部分的电路 可以简化一下
先用开发板验证一下

验证无误  画了个板子 第一版  flash的spi画错了 和模块的画反了。。
四个三段 两个二段 两个旋钮 引出了语音口
但是程序是要接上发射模块才能进系统
懒得改程序了  刚刚好收了个D7 可以拆上面的模块 到时候再说吧

网友:
佩服大佬,真的厉害,自己是假的电子专业,看不懂电路

网友A:
我也画了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画了一块板子

厉害 看过你的帖子 我再研究 一下能不能把开关电源部分简化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 看过你的帖子 我再研究 一下能不能把开关电源部分简化一下

我试过直接将A3接地,但是不能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直接将A3接地,但是不能保存数据

你a3接地再接一个上拉电阻到bat 试试

网友:
这技术不错,普及一下知识也是不错的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啊

网友:
感谢分享,支持尝试新玩法。

网友:
可以在hardware.ini中把所有高频头都先注释掉,然后就能直接进系统调试了。

网友B:
有个D7E电源部分有问题,掉电非常快,能不能给修修?

网友:
佩服,佩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D7E电源部分有问题,掉电非常快,能不能给修修?

掉点快? 发射模块能正常工作吗 遥控有电的时候工作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D7E电源部分有问题,掉电非常快,能不能给修修?

发射模块能做正常工作吗 遥控正常运行吗?

网友:
这技术不错,普及一下知识也是很好的

楼主:
今天开始更新 收的D7到了 主要是开关电源部分挂了 直接给7805供电可以正常使用 但收D的主要目的是要拆高频头 所以D7先丢一边

接上高频头可以进系统了
验证了一下四个三段开关 两个二段 两个旋钮 功能都正常

马上马不停蹄的开始画板子
板子尺寸根据我手头上的hisky H6来定3.5 *5  这个尺寸够迷你了
也可以拿去diy其他遥控器  屏幕使用st7565的屏幕 改了固件 进入系统
显示正常了 但是问题又接踵而来 用的是U7E的bootloader  这个bootloader 是适配nt7538这个屏幕的
所以在进DFU模式的时候 屏幕还是反向的  我试着在源码里面找 到底这个字模是否在固件  但是很遗憾我找来找去只有USB图像的代码
所以我初步断定这个程序升级的这一段图像代码是集成在bootloader 里面  (只是我自己的见解)后续的话只要能找到T8sg 的bootloader
的就都解决了。不过这个不是强迫症应该不用太在意
刷估计就一下下的事情 也不是天天刷大不了不看屏幕。。。
下面说一下板子 板子我尽量画到最小 考虑到布局 大概是4*5的大小了
板子引出了语音接口  四合一高频头的焊盘  可以直接插上D10版本的四合一高频头只需要焊接其他三个高频头的cs即可
然后供电部分 系统和高频头是分开的 引出ppm部分 接外部的其他ppm高频头或者433 所以设计了跳线可以选择使用高频头部分稳压
也可以使用mos管输出的2s电压
这次就先更新到这里了未完待续 。。。。。。。。。。。。下一次更新要等到打样回来了 尽情期待。

楼主:
   深夜一更,最近要毕业了很忙,可能没时间再折腾这些东西了,今天打样的板子回来了
由于工具都送人了 钟爱的T12都送给小学弟了 都忘记了还有这个板子的事情了  所以去实验室找了一把垃圾烙铁,焊得我头皮发麻 没有一点焊锡
全部都是这里就旧板子拆一点 那里拆一点 很脏 杂质很多的。。。
好在焊接出来的能用。这是万幸
真是惨不忍睹 ,不过基本功能没问题
下一步打算改造我的Hisky驰远的遥控器
不过这应该是很久以后了吧
最近在论坛上发的帖子 几乎都烂尾了 口袋控烂尾 还好opentx2560倒是做好了 不过现在也没用吃灰中。。。。。
就是爱折腾。。。。。。。马上毕业了 以后估计很少时间折腾了 。。。。。。祝模友们永不炸鸡哈

网友:
楼主有多的板可以出吗

网友C:
楼主,你1楼,开发板上SPI 芯片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开始更新 收的D7到了 主要是开关电源部分挂了 直接给7805供电可以正常使用 但收D的主要目的是要拆高频 ...

bootloader还是华科尔的,所以是没有源代码的。
deviation的帖子上说devo7e的bootloader256k版本是PB大神破解原始版本bootloader得到的。
不过我表示怀疑,拿DEOV10的bootloader不就可以了吗,为何要费劲去破解
近期发现DEVO10的LCD是并口的,DEVO7是SPI的。原来如此。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bootloader的LCD显示的字体固化在代码中。
而固件的LCD显示的字体是位于spi flash/media文件夹下font, 具体使用中文还是其他,是通过
config.ini文件来配置的。
反正,bootloader改LCD显示的话,需要分析bin文件,反汇编。比较麻烦。

网友C:
楼主,我还想了解下,键盘矩阵中CPU的IO口直接接行线和列线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上拉或者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1楼,开发板上SPI 芯片在哪里?

开发板上的flash芯片和lcd是接spi 1 rf模块接spi 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还想了解下,键盘矩阵中CPU的IO口直接接行线和列线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上拉或者下拉 ...

我是直接使用  并没有做限流或者上下拉  测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使用  并没有做限流或者上下拉  测试没问题

已经查到相关帖子,Io短接实现按下ENT,或者EXT. 我这边也成功看到DFU模式的程序升级中...文本

网友:
支持一下,新手学习

网友(2018-09-28):
楼主,板子还有吗,想要一个玩玩

网友D(2018-11-05):
大哥,你的两个稳压是5v还是3v的?大板我焊好了,boot也刷了,开不了控啊

网友:
大佬你可以加下我的qq吗?我加不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两个稳压是5v还是3v的?大板我焊好了,boot也刷了,开不了控啊

这个大板有很多bug  三极管和pmos管的引脚不对 要倒过来肚子朝上   你加我v信吧 QQ貌似出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V15684100876

网友E:
前阵子,在某宝,全新D7单控 130元。这个板子如果装进去,岂不是手感完爆D7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阵子,在某宝,全新D7单控 130元。这个板子如果装进去,岂不是手感完爆D7E? ...

你说的是这样的吗? 我手上正好有D7  随便画了可以安装到D7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样的吗? 我手上正好有D7  随便画了可以安装到D7的板子。

这么牛Y啊,能教教我怎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Y啊,能教教我怎么做吗?

换板子啊 换上我画的板子 再换个屏幕

网友(2019-03-01):
楼主厉害!坐等出样板,实际效果更精彩。

网友(2019-04-01):
回帖收藏,学习参考,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大佬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原理图么,打算魔改d7e之前的原装板子被我不小心弄坏了  干脆自己来layout 换4合一

网友(2019-09-28):
原理图有分享分享吗?

网友(2019-11-26):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