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需要放电吗

楼主(2018-06-13):
隐约的记得哪里说过锂电池要放点
但是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测定电池的真是容量?
具体又是怎么放电的呢??

网友:
长时间不用时,把电芯的电压降到3.8—3.9V进行保存,满电存放会鼓包(怀孕)

网友A:
一般是超过48小时未使用 电池需要放电到单片电芯3.85v来保存 不然容易怀孕  同时每个月要进行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超过48小时未使用 电池需要放电到单片电芯3.85v来保存 不然容易怀孕  同时每个月要进行补充

那具体是怎么放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具体是怎么放电呢

一种是买专门的电池放电设备 充电器的放电功率小很慢 有的充电器功率相对高一点A9好像 还有一种就是 放飞机上 螺旋桨去掉 然后慢慢放  或者出去飞  然后回来充电到3.8-3.9之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买专门的电池放电设备 充电器的放电功率小很慢 有的充电器功率相对高一点A9好像 还有一种就是 放飞 ...

那那种充电保护2.7V的充电板是没用的咯 就没有直接放电到3.8V的工具么

网友:
AOK正品 3in1航模锂电池平衡放电器 数字电显 150W大功率高速放电

我都用这个
动力电池充满放置绝对不超过24小时

网友:
三个月做一次充放电,

网友:
基本上2天不用,就把电池放电到3.8V左右保存,放电可以用电热丝放电。

网友:
放电是为了存储模式的。长时间不用不能满电

网友:
航模专用的充电器几乎都有放电功能,你说那种自己买的板子一般充电电流都不大,你不嫌慢啊。

另外就是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室温不是太高的话我一般都是超过一个星期才放电,大疆智能电池的默认策略是10天后自动放电。

一个星期这个节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充好电没飞完或者因为炸鸡之类没飞完,留下周末继续,如果下周末刚好有事飞不了了,就放电,因为电池有循环次数这个寿命,不是可以无限次使用的,所以要珍惜电池充放电次数,充了电能飞就飞,尽量不要放电,还有就是买好点充电器,提高充电效率,这样不用提前很长时间充电

网友:
用不完的电池需要放电,不然会怀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