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如何自制1S充电器

楼主(2018-06-13):
我看到淘宝上的tp4056充电板才5毛钱,不带放电保护
说明如下(不知为何手机不能上传图片)

5V输入,
输出4.1-4.2V
5V输入,
输出4.1-4.2V
测试电流的电流表只能串接在充电板的5V输入端。
充电电流最好是电池容量的0.37C,就是容量的0.37倍,比如10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400这样就够了。过大充电速度快效果就差,冲完了电池电压掉的就多!
充电连接导线不能过细过长。这样连接电阻大。太细的话冲完了电池电压掉的就多。
与电池连接最好接触良好。不然冲完了电池电压掉的就多。
如果5V的输入电压偏高,比如5.2甚至5.5,会造成充电电流不足1000mA,这是正常的。电压高了芯片发热会自动减小充电电流,不至芯片烧毁。芯片在工作中60度左右发热是正常的。毕竟充电电流大。
输入反接对芯片没有影响,但是输出(电池端)反接会烧坏芯片,请买家注意。

是不是简单的并联几个充电板后连接USB线就足够同时给(比如6个450mah)  1S锂电池充电了呢??电流应该够了吧

放不放电是不是无所谓,平时会用么

网友:
有成品的直充,某宝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不允许并联的吧?

为什么

网友:
这玩意儿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
我用充电宝的小电路

网友:
一个1拖6才几块钱。。。

网友:
具体看你充电头的电压,一般5个并一下就可以了。反正还不如买成品

网友:
开关电源板是不能并联输出的,因为之所以能输出恒定电压,是靠电压反馈的,并联以后多路都在调节不乱套了吗。

网友:
我理解lz说的就是并联输入,分别输出给多个1s电池充电。可以的,但是要考虑5v电压的功率

网友:
应该有卖的

网友:
买成品吧,安全

网友:
我用b3充电3s刚上很汤,二次插上就不热了,啥原因

网友(2018-07-14):
并联充电板 肯定可以 我试过 能用

网友:
买一个充电宝上面的降压板(带充电)就行了

网友:
输出的确不能并联,并联输入时候输出更不能串联!

网友:
有成品,很小~~~~~~~~~~~~~

网友(2020-07-23):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于是我就把这段文字保存在记事本里, 每看一贴就复制粘贴一次。 帮LZ把贴子顶上去。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大胆出奇迹

网友(2021-05-23):
我自己整了一个1拖2,使用type-c接口的小电池充电器,下次发上来看看。

网友(2022-04-15):
支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