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华科尔 u7e t8sg 续更

楼主(2018-06-13):
前言:我最开始在其他论坛发了一个类似帖子,在这个也想用同样的标题。尴尬的是那个标题已经有人发帖了,那就再改一个。废话少说进入正题。华科尔刷deviation系统后,功能非常强大,特别是支持多种协议。d7e在更换了芯片之后也可以和D10媲美,但是更换芯片的手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没有热风枪的话难度还是不小的。
大概在半年前在国外论坛发现了一个帖子https://www.deviationtx.com/forum/7-development/5865-wishlist-for-a-custom-transmitter-board?limitstart=0;有一群人想山寨一个U7E,看到后我也开始收集资料尝试自己做一个。所以有了这篇帖子。

硬件:U7E和T8SG都是同样的硬件连接所以就不区分。
需要的材料:stm32f103rct6单片机,sst25vf016b flash存储器,CYRF9639模块(就是华科尔的高频头,D7,D10或者是其他华科尔高频头也行)和无数的电阻电容。
我强烈推荐大家购买这种板子
因为这个板子的flash存储器接口与华科尔的一样除了一号脚CE需要一根飞线如图,但是板子的flash为W25QXX,需要换成sst25vf016b 。它们两者封装引脚都一样。这样就会方便许多。温馨提示:如果你不是这种板子需要自己连接flash存储器到板子上的话,连线尽可能的短一点,不然有可能无法使用(我花了一周总结出来的  )。所有的引脚对应关系在deviation官网都有详细介绍:https://www.deviationtx.com/wiki/hardware/devo7e.我就不赘述了。下面有一张老外整理的引脚图。每个引脚都有说明,虽然是英文但是也不难懂。

解决了单片机和flash存储器的电路,整个系统最难的就数电源部分电路了,
这是老外整理的电源电路图。
其中需要像照片一样接一根线。A2/A3/A4就接到单片机板子对应接口。BAT接电池,VREG_IN是电源输出端,接到稳压模块给系统供电就可以,J1需要接一个三口开关。如果你需要使用2S电池供电的话,需要将电路里电阻R2改为470K,R3改为750K。

我做的电源电路

/********************************************继续更新*****************************************/
解决完主板和电源电路,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遥控器上的开关和按键部分,它们的连接方式全部采用矩阵的方式,可以节约许多GPIO口,但是给DIY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其实也不难,就是比较繁琐)。我们既然都已经选择DIY了,那就把U7E做到极致,添加四个三段开关和两个两段开关,直接上顶配。

下面这张图是所有的开关和按键的矩阵图
大家看到它先不要怕,慢慢搞懂接法以后就会觉得SO easy。
先简单说明一下:图上灰色的B5---B8,C6----C11;就是主板上单片机的接口连到对应的就行。
中间白色的是开关和按键,BUT开头的是按键,SW开头的是开关。BUT中有TRIM的是微调后面还有R  H   L  V等字母。R表示右边,H表示水平,L表示左边,V表示垂直。例如:RH就是右边水平的微调,其余的微调依次类推。开关中SWA-----SWD是三段式开关,SWE---SWF为两段式开关。

按键的接法用 BUT_ENTER 确认键来举例
根据按键的矩阵表 BUT_ENTER接到了B6 C7两个GPIO口上,
实际接法参考如下
微调按键和菜单按键都是这样类推的接法

开关的接法就要复杂一些,同样的举例说明,以SWC为例,先看看矩阵图

SWC是三段式开关所以要接三个GPIO口,如果是两段式开关SWE-SWF相应的接到两个对应的GPIO口就可以;
SWC相接的是B6 C10 C11三个口子,接法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三段式开关两边要接一个二极管1N4148,黑色的一边与开关相连。而二段式开关不用加二极管,只需要接中间一根和边上一根线就可以。
/*****************************************************继续更新****************************************************/
前面讲了开关和按钮怎么接,那摇杆和旋钮怎么接呢?
旋钮和摇杆其实本质都是电位器,每一个都有三个脚,中间一个脚接到单片机相应的GPIO口,两边的引脚就接到正负极。

接下来就要开始一些比较简单的内容了:遥控器的屏幕
熟悉D7E的朋友可能知道,D7E的原装屏幕是12864的点阵屏,驱动IC是NT7538。12864的屏幕网上特别好买,但是NT7538的屏幕几乎是找不到的(不是很明白华科尔为什么用这种屏幕)。幸运的是NT7538和指令和ST7565兼容(网上ST7565的屏幕就一大堆了),程序可以通用,如果直接使用deviation u7e或者d7e的程序,ST7565显示器是反的,比如这样:
(照片我没有拍照,借用别人的照片用一下)
现在搞到这里是不是就只能停滞不前了呢?当然不是,不就是反了吗,改一下程序就可以啊,deviation官网有编译环境搭建的教程:http://www.deviationtx.com/wiki/development/docker
官网的教程是英文的,也有国内大神出过中文教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9854
改程序只需要将deviation源码中src/target/devo7e/lcd.c文件中的LCD_Init()初始化函数里面有一条控制扫描方向的语句修改即可;如何修改可以参考ST7565的数据手册。
用WIN7编译需要电脑支持CPU虚拟化,不幸的是我的电脑不支持虚拟化(悲伤三秒)。到这里我停滞了好久,直到国内出现了一款叫做T8SG的遥控器。(d7e的电路+四合一高频头+t8fg迷你版外壳)一上市就引起了国外好多魔友的兴趣,拆开一看这货就是高配改装版的D7E。所以脑洞比较大的老外就尝试把D7E的程序刷到T8SG里面看看,结果程序可以运行但是屏幕显示是反的。(那张照片我找不见了)反的?捋一捋思路:d7e的程序在ST7565屏幕上是反的;d7e的程序在T8SG上也是反的。初步总结出一个结论:T8SG可能用的就是ST7565屏幕(后来发现T8SG的屏幕不是ST7565)。那把t8sg的程序刷到我们搞的那块板子上看看
奇迹出现了,图案是正常的。到此屏幕的问题也解决了。说了那么多废话ST7565的屏幕刷T8SG的程序就好了。
LCD连接关系:屏幕---------------单片机
SCK  ----------------A5
MOSI---------------A7
RS -----------------C5
RST--------------NRST
CS-----------------B0
BL-----------------B1

屏幕搞定了就差高频头了,华科尔刷了deviation固件后如果没有加CYRF9639模块的话,在开机的时候会提示:缺少模块。如法进入系统。
高频头就直接接好线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高频头的电压是多少V。
高频头------------------单片机
RST-----------------------B11
SS-------------------------B12
SCK-----------------------B13
MISO---------------------B14
MOSI---------------------B15

到这里基本上大部分硬件都搞定了除了震动电机什么的。再一次总结一下:原料STM32F103RCT6单片机(最好买板子)、CYRF9639模块、SST25VF016B flash存储器、st7565的12864屏幕、摇杆、开关、按键等。
由于我在用开发板搭建系统时已经过去好久了,所以有些地方没有拍照。大家看到这里可能还有一些迷迷糊糊的太多东西要搞了,弃坑弃坑...........................
不过不要紧,我打了一批PCB板子,只需要焊接元件就可以。
多余的板子我会挂到X鱼上面搜索:华科尔主板就行

/*******************************************************分隔线***************************************************/
做好了硬件,没有程序,那怎么运行呢?
这一部分就讲程序怎么烧写进去。
总共需要给芯片下载三个东西:bootloader、dfu文件、配置文件
第一步下载bootloader

/*****************************后续继续更新******************************/

网友:
坐等结果,主要关注按键矩阵接线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flash芯片sst25vf016b,还有射频模块我手里都有,买了放了好久也没时间折腾,我还拿到了论坛里另一位大神重新编译的支持oled屏的固件,屏我也有了。

你弄这个更详细的正好参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flash芯片sst25vf016b,还有射频模块我手里都有,买了放了好久也没时间折腾,我还拿到 ...

恭喜你,马上就可以自己DIY一台U7E了

网友:
没有华科尔 围观

网友:
秀才,秀才!在这碰到你了

网友:
不过还是要狠狠的顶一下
板子有多的吗?带两块空板子!自己焊~

网友:
板子卖完了吗,闲鱼搜不到

网友(2018-09-12):
我要这个板子,闲鱼上找不到,还有吗,加我QQ行吗。3316097532

网友:
请教 怎么bootloader、
t8sg的dfu文件、配置文件
在哪里下载

网友(2019-04-01):
收藏学习,最近开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8-22):
收藏学习,板子搜不到。

网友(2019-09-28):
原理图或板子有吗?

网友(2019-11-26):
我有D7 学习学习后期可能会给它做手术

网友(2024-02-15):
后续呢?怎么下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