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自动调参

楼主(2018-06-14):
我在地面站上把第七通道设为自动调参,那么是不是在遥控器上面直接拨第七通道就可以了(用的是华科尔D10白色那款)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啊

网友:
按说对应的几通道就用几通道调参

网友:
把接收机输出那路(对应遥控器上的二档开关)插到APM 第七通道,在无风情况下,面积至少300平空旷地方,定高2米左右,打开自动调参开始抽风,抽完风降落上锁,完成,不满意重新调参。

网友:
亲亲亲亲亲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啊

APM2.8

网友B(2018-08-27):
自动调参炸机了。有同样经历的吗?定高模式高度10米,刚拨到调参状态几秒钟后就掉下来了。原因不明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炸机了。有同样经历的吗?定高模式高度10米,刚拨到调参状态几秒钟后就掉下来了。原因不明

我的也是,我是在飞机完成了左右抖之后,刚一进入前后抖试机头就往地上翻,不清楚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