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中期大保健大保健

楼主(2018-06-14):
           [先来一组保健前后对比图~~]

保健后

保健前

保健后   保健前
具体配置:
机架:          针壕XXXXX                         针壕XXXXX
电机:       ztw2206 2550kv                ztw2206 2550kv
电调:          翼飞35A四合一                       飞盈佳乐30A
飞控:                F4V3                                     F4V3
图传:          熊猫5804MV2                      熊猫5804V2
摄像头:             老鹰2                                    雨燕2

      针壕这架机是我入魔的第二架飞机,最开始用的2205电机,后来有一个转子飞没了,就升级了2206电机,但是用着飞盈佳乐的30A电调总觉得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正好熊猫出了新图传,手头还有一个翼飞的35A四合一电调,又买了一个老鹰2试试水,那就给这架老机做个大保健吧。
装机组件全家福====

  清洗机架、使用171胶水封边
[这里给出具体方法]:先用200号砂纸给机臂边冲水打磨,彻底干透上171,薄薄一层,干了接着换400砂纸打磨,重复两三遍之后1000号砂纸抛光,使用171胶水的方法是少量多涂。【方法来自TCK尺爷】另外171胶水存在很多假货,买时一定要多加辨别,(第一次买我就成功买到了假货
  安装电调、电机
  电调电机装好。
【这里我使用扎带把电源线绑带了机臂上,大大减少了炸鸡后电池飞出拉掉焊盘的情况】
  老鹰摄像头特写(入魔三年第一次买这么贵的摄像头)
  熊猫图传5804MV2特写以及新老版本对比
  (5804MV2增加了咪、以及ESD器件)
  ESD器件:保护电路避免脉冲、电源瞬变、浪涌等现象损坏芯片(来自百度)
  摄像头图传特写
  安装完成(这里可以看出图传按键的位置调整到了侧面,更方便使用)

试飞之后,摄像头带给我的体验变化最直接,对的起这个价格。
同样的环境,图传和旧版本在效果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小飞手只能调音量或者关,我打开音量飞了一次以后就关了,太吵了
更换电调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数了一下有24颗MOS管,个头也比飞盈佳乐的大,所以应该还是会耐用一些。

//由于SKY03持续跳票,目前一直使用小飞手屏幕,所以无法提供DVR,03到货后会考虑放DVR上来//

网友(2018-08-23):
引用 网友A:
看到飞盈佳乐就怕怕,一直在烧电调的路上,从没停下过

飞盈佳乐 从猛禽390到 bls 再加上 塔式飞控电调 从来没烧过啊

网友(2018-06-14):
都是好装备

网友:
为啥要封边呢

网友:
机架很紧凑什么牌子的

网友A:
看到飞盈佳乐就怕怕,一直在烧电调的路上,从没停下过

网友B:
图传新旧款区别大啊?为什么我买的不是红色电路板的。

网友C:
请问好的摄像头哪里提现?

网友D:
楼主试过没有,图传原装的棒子能飞多远

楼主:
哈哈 一咬牙一跺脚就上了

楼主:
封边以后碳板没那么容易分层,打磨以后碳板边缘摸着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飞盈佳乐就怕怕,一直在烧电调的路上,从没停下过

我用着还没烧过,比较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新旧款区别大啊?为什么我买的不是红色电路板的。

除了有个咪,别的没感觉出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好的摄像头哪里提现?

逆光,色彩,通透度,对比,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如有不对,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试过没有,图传原装的棒子能飞多远

我三架飞机都是用的棒子,远航没有飞过,所以距离不好说。在电磁干扰小的地方用棒子可以,电磁干扰大的地方就不如蘑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边以后碳板没那么容易分层,打磨以后碳板边缘摸着舒服一些

哦哦晓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有个咪,别的没感觉出来区别

那我用旧款也可以了

网友:
机架感觉简单实用

楼主(2018-08-22):
一般般 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