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教我。

楼主(2018-06-14):
本人刚玩无人机不久,最近又想买个4旋翼练练手(之前的炸机了)。

想算下大约飞行多长时间!!!
这是我搜的一种算法不知道对不对:
某四轴飞行器(电池是4S 2600mAh)总重量是1200g,每轴的悬停拉力要300g,从表得到需要电流是2.1A,4个电机总电流是8.4A,算出最大的悬停时间是:2600÷1000÷8.4*60 = 18分钟。

各位大神还有没有公式或者具体算法!!! 急~急~急~

网友:
不用算飞行时间,新手能飞几分钟就差不多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新手

网友:
算这个没太大意义
很难把飞机控制在1000g以内
拉力表数据不准
那所有的都不准了

网友:
首先,电池电量不能这么算,一般能放出60%到70%,再多容易过放也容易发生危险,你得留个底处理突发事件。

然后就是悬停需要不断调整,比这个理论值还是要高一些

网友:
我去恶趣味请问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