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8-06-14):
最近又想买个4旋翼练练手(之前的炸机了)。

想算下大约飞行多长时间!!!
这是我搜的一种算法不知道对不对:
某四轴飞行器(电池是4S 2600mAh)总重量是1200g,每轴的悬停拉力要300g,从表得到需要电流是2.1A,4个电机总电流是8.4A,算出最大的悬停时间是:2600÷1000÷8.4*60 = 18分钟。

各位大神还有没有公式或者具体算法!!! 急~急~急~

网友:
这么算没有问题,电机拉力表一般都是理论的数据,实际上会小一些的,也不能说是他们虚标吧,电池电压会低的

网友:
不知道哪里直接有个组装的计算器啊要多长时间什么的全部给你算出来

网友:
放假高峰高峰过后

网友:
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进去。

网友:
你这个不对噢,你这是按照把2600的电量全部放完,而锂电池是不可能放完的 所以你应该2600*0.7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