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浆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8-06-14):
求大神告知下,H1.4   9.5*8这个浆是多大的啊,有没有卖这个的,万分感谢!!!

网友A:
按照你给的数据,应该长度是9.5英寸,但是9580螺旋桨我没有在淘宝上找到,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给的数据,应该长度是9.5英寸,但是9580螺旋桨我没有在淘宝上找到,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螺旋桨。

我已经找到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