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4的飞控怎么接接收机?

楼主(2018-06-14):
求大神讲解接收机接在哪里

网友:
请问请问请问

网友A:
去淘宝找同款,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找同款,看说明书

没找到

网友(2018-07-26):
右面的接口

网友:
哪一个不确定接口看不清

网友:
上面的接口是电调的下面的是osd右面的是串口有led,bb响,接收机,

网友:
s.bus,很小的一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