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版本的cc3d是不是刷不了BF了啊

楼主(2018-06-14):
这个版本的cc3d是不是刷不了BF了啊

网友:
什么版本

网友:
不是evo的应该就可以吧,话又说回来,真的不建议折腾这个飞控了,就这收藏换新的吧!也就50块钱

网友:
可以刷,短接boot用ttl刷

网友:
不知道版本一样么,反正我是先刷的早期文件名BIN结尾的固件,然后再用飞鱼加TTL刷的最新固件!

网友(2018-11-06):
GitHub里面的BF固件没有CC3D这一项,想升级不知道选哪一个。

网友:
貌似CC3D只能刷CF了,不能刷BF了。

网友:
这个已成古董级别了,这是F1的现在主流F4,F7的都来了

网友:
好像是刷不了

网友(2019-10-31):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

网友(2019-12-20):
可以刷BF的3.2.5。这是CC3D的最后一个版本!  ,其实玩CC3D我认为还是OP对新手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