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RC 电调

楼主(2018-06-15):
新买的海科4合一电调  10个架次  烧成这样   技术员都解决不了  的问题    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   就这聊天态度 还当技术员 呵呵了

网友:
楼主这样子泼出店铺名,在具体问题是谁引起弄清楚之前,影响不太好(虽然店主的态度是有点过激,但可以猜测楼主与其的交谈并不愉快)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电调。正常使用中

网友B:
是不是把前半段对话贴一下

网友C:
这个地方烧掉可能原因,首先,焊接电源线有没有搭到或者虚焊或者炸鸡造成短路;其次,在暴力飞行的情况下,这种电调一般推荐在电源线处,并联一个电解电容,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加。
最后,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前者。。

网友D:
还是返厂

网友:
好紧凑的样子啊

网友E:
好小,看着不错

网友:
铜皮都烧了 怎么救? 只有换pcb

网友:
散了吧。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返厂

可是他们不解决,才飞了10个架次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电调。正常使用中

那我这就是遇到意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烧掉可能原因,首先,焊接电源线有没有搭到或者虚焊或者炸鸡造成短路;其次,在暴力飞行的情况下, ...

没有虚焊,在飞行过程中先烧了,其次才炸机,因为玩了很多飞机没见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返厂

新的,厂家技术员处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小,看着不错

可惜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前半段对话贴一下

一个业务员比技术员懂的还多?呵呵哒

楼主:
嗯,4合一mini

楼主:
确实没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的,厂家技术员处理不了

重新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换一个

售后不行,还是用别的吧

网友F:
現在网店沒法説,百拾元錢不合算,在換一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現在网店沒法説,百拾元錢不合算,在換一家看看。

嗯,推脱责任没办法,就这样还做业务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