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想自己组个穿越机。

楼主(2018-06-15):
新手求助,研究了一阵子穿越机。想自己搞一套,从0开始。
1、遥控器,打算买X9D但又怕英文的加上太复杂,不好操作。也看了天9,天et07,乐迪AT10,还在纠结到底买哪个。
2、组件,打算用F3飞控、Matek电调,飞燕RS2205 KV2300的电机,电调用什么样的多少A的比较合适?淘宝卖的好多电调都焊好插头,这个插头是插在哪的?打算用210或者250的机架电池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
3、买好零件以后,需要配多少线材、螺丝、减震配件之类的,感觉一头雾水。

网友:
x9d没想象中的难,不过之前没接触过航模的话,入门会比较帽!
之于其他的,没必要纠结,反正都是折腾

楼主:
已入手x9d,银燕2205 kv2300,好盈30a电调,F3飞控,Matek PDB-XT60分电板,5寸桨,FOXEER摄像头、图传一套。机架还没选。。其他全都不会

网友A:
f4飞控好些吧,集成osd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
鸡架推荐耐炸分体的,x9d飞穿越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飞控好些吧,集成osd

我在论坛看大神都是推荐F3.说教程多。。

网友:
f3入门足够了,只是f4有osd方便点,刷新频率好点反应敏锐一些

网友:
不错的配置 恭喜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