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有刷飞控 求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8-06-15):
F3有刷飞控 买来就刷好BF ,费了好大劲才打好了驱动 进了BF之后  刚设置好端口 一不小心点了保存 之后就再也连接不上了

求大神帮忙解决啊

楼主:
系统是 win8.1 系统

网友:
连接不上指什么情况?插上电脑飞控的灯会亮吗?

楼主:
通电 灯会亮 BF里面连不上了 ,感觉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重新装驱动吧。换台电脑,换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