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有刷飞控变砖 求助

楼主(2018-06-16):
换了接收机在BF了改端口误把USB关掉了 短接boot也重刷不了 还有什么解决办法么??求大神指导

网友:
有没有打开的uart端口,用一个转接线应该可以连电脑的

网友:
kz有教程你去看看吧

网友:
重刷时选清除所有设置

网友(2020-12-04):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牛币-10,本操作后您的牛币将不足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