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001-Resource命令

楼主(2018-06-16):
1.Resource 命令使用
2.背景:
固件: BTFL 3.3.2 (飞控型号: SRF3)
买的H型尾灯,
按照说明书操作发现在控上面没法控制尾灯,看视频啊什么的,试了几回,无果。后来发现了。原来少了resource这一步。额,说明书不够详细
  • 详细使用说明书下载: http://www.mateksys.com/downloads/2812-BH_Manual_CN.pdf
  • 演示视频下载:http://www.mateksys.com/downloads/2812-BH_VideoCN.mpg

3.resource 命令学习视频:
http://www.hobbyeyes.com/index/Video/detail?vid=70d5c671-4582-979e-cdb7-600f7446f752&vd=0

4.目前做法:
     4.1 因为把尾灯信号线接到的第七个通道上面了, 先free Motor 7 和端口A02的关系(resource motor 7 none),然后再指定 Servo 1 和 A02端口的分配关系(resource Servo 1 A02),最后要save 保存一下重启飞控。

为什么是Servo 1呢?,打钩的地方不是Servo 0吗?
因为:

5.准备出去浪一波了。

网友A:
这个灯可以用在F4V2上面吗

网友:
这个matek的灯很经典的

网友B:
插针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可以用在F4V2上面吗

我没用过F4的,不过介绍页面有说F4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针差评。

你们有插针的?这个包里没给我啊,视频里边儿为了方便演示的吧 ,我还是喜欢直接焊上

网友C:
PIN口直接可以接到飞控LED接口上就可以用了啊
为什么要resource到S7?
你的飞控难道不支持2812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口直接可以接到飞控LED接口上就可以用了啊
为什么要resource到S7?
你的飞控难道不支持2812编程? ...

苍天哪 我压根儿不知道,配置那边还有个LED_STRIP…

网友:
我用F4也是接这个飞控,常规方法也是控制不了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