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池 上电有斜波纹

楼主(2018-06-16):
很奇怪 3s就没有。4s就有轻微斜波纹,测量分电板电压12.08v,也是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容

分电板电池输入接口?有25v 110的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电板电池输入接口?有25v 110的行吗

要25v 1000uF的…分体式电调也可以在电调正负极加电容,每个电调25v 25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25v 1000uF的…分体式电调也可以在电调正负极加电容,每个电调25v 250uF

好的 多谢 买几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25v 1000uF的…分体式电调也可以在电调正负极加电容,每个电调25v 250uF

加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起什么作用啊

过滤油门快速变化带来的电流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