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6):
F3飞控用PWM链接怎么插接收机,接收机是FS-IA6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楼主:
急急急啊,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萌新,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萌新,看不太懂

这都看不懂,pwm模式连接右边那一块,标记的有啊

网友:
左IO1 1-8:(1-3)组成第一条杜邦线 白色红色黑色。白色是信号线。这条杜邦线插到接收机的CH1。注意接收机上面也有S+- 。然后第2条杜邦线插到 CH2 接下来看右边的IO2 同理。第一条杜邦线插到CH3 第二条杜邦线插到 CH4 至此。你可以控制油门方向俯仰横滚,接下来的CH5 /CH6 可以继续插到接收机对应的CH5/CH6上面。用于解锁或是BB响或是飞行模式切换等功能(地面站软件里面设定)

网友:
4楼的图非常清楚 优酷上能搜到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接收机卖了,换个支持sbus的接收机

没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钱啊

富斯的不贵吧,几十块,二手可能还能收到更便宜的

网友:
教程太多了  视频的也不少  为啥不耐心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