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115穿越机,电机发热怎么会回事

楼主(2018-06-16):
朗宇1104电机,飞一会电机发热大约50度左右,轻微烫手,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可能震动太大了

网友A:
震动,滤波,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滤波,进角

滤波开启,振动感觉还行啊,550电池,两分钟就没电

网友B:
2s?我也是两分多钟就没电了,下来还有3.7-3.8,我估计可以报警电压再低点…夏天50度正常吧,我上3s才烫手,不能摸,估计70-80度,冬天飞3s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我也是两分多钟就没电了,下来还有3.7-3.8,我估计可以报警电压再低点…夏天50度正常吧,我上3s才烫手 ...

就是2S,还能摸感觉就是烫手,但是也可以接受的热。就是不知道为啥热,总感觉不正常,我的2206都不热,图传热我还能接受,电机热是为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2S,还能摸感觉就是烫手,但是也可以接受的热。就是不知道为啥热,总感觉不正常,我的2206都不热,图 ...

夏天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么,正常的

螺旋桨那么大的风,散热还不够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那么大的风,散热还不够嘛

夏天风也热啊,散热效果肯定打折啊

网友:
加强滤波 加强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