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图传显示不了图像

楼主(2018-06-17):
最开始有一根黑线断了,接上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个发射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发射试试呢

跟发射器有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发射器有关啊

你不是发射的线断了才有这现象的么 说不定发射烧了呢 所以换个试试看呀

网友:
图传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