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有没有谁有开舵面的好方法?

楼主(2018-06-17):
本人菜鸟一枚,每次开舵面的时候都像狗啃了一样,请问模友们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换新刀片

网友:
用的钢尺  好像也不怎么平整

网友:
钢尺比着,倾斜下刀,倾斜推进。

网友:
刀要峰利,然后就是手势和技术

网友A:
KT板?
Kt板的话推荐一小东西,kt板开槽器,可能有些模友不知道,开槽做翅膀,这东西很方便,淘宝一搜一堆 一个四五块,还有就是勤换刀片,钝了就……

网友:
对自己技术不是很有信心的,可以用砂纸打磨出斜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板?
Kt板的话推荐一小东西,kt板开槽器,可能有些模友不知道,开槽做翅膀,这东西很方便,淘宝一搜一堆 ...

这个我买过,好用

网友:
可以先用刀片割出,再用砂纸打磨。

网友:
记住一个,换新刀片就够了,一般都是因为刀不快才不平

网友:
只有一个诀窍,刀片新,刀片薄

网友:
先用刀割一条,再用小锉刀磨平

网友:
这个我买过一般

网友:
还不如用木头做出自己想要的角度然后卡上刀片来的实在

网友:
用手术刀11号的,方便好用

网友(2018-07-24):
买进口刀片,国产的像EPO划俩三次就盾啦。

网友:
直接切断,然后用胶粘上

网友:
用快点的刀,抹点油

网友:
玩KT机必须练刀工啊

网友:
换新刀片就够了,一般都是因为刀不快才不平

网友(2018-08-26):
新刀片 或者 直接切下 用针合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