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失败

楼主(2018-06-17):
我在地面站上加载时候显示这种。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A:
好像只能通过数传来和手机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通过数传来和手机连接吧?

我用数传也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数传也连接不上

用数传需要改波特率,56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网友(2018-07-24):
路过,帮顶。好人一路平安

网友(2018-11-20):
路过,同样问题。

网友:
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式是用远程端的烧写板链接电脑,然后再把地面端的也链接电脑,数据复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