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18650电池做过电包

楼主(2018-06-17):
给b6供电做电包,一般需要几S电池,一般充电不超过2A,电池需要放电多大,用容量型的可以吗

网友A:
B6。 用12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 用12V啊

电池放电有要求吗,

网友:
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根据充电器最大输出电压,B6貌似只能4s,不能用更高的电压。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组装一个6s再搭配降压模块。

网友:
应该可以  做4s就行

网友:
建议用铁锂电芯当电芯  不用担心过放

网友:
应该可以吧,电包电压要比电池电压高才行

网友:
我认识的魔友做过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用锂电芯。我也准备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锂电芯。我也准备做一个。

又贵,体积又大,用不好还容易鼓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磷酸铁锂电包,两百多块钱,玩穿越可以飞一天

网友:
做过186504串4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