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程序 可以用

楼主(2018-06-18):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unt; //记录0.5ms次数的变量
sbit pwm=P3^7; //PWM输出
sbit jia=P3^0; //角度增加按键
sbit jan=P3^1; //角度减少按键
unsigned char jd; //角度标记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x,y;
for(x=125;x>0;x--)
  for(y=z;y>0;y--);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0的设定
{
TMOD=0x01;  //16位自动重装 工作方式1   T0
IE=0x82;
TH0=0xff;
TL0=0xa3;   //11.0592MHz定时0.5毫秒
TR0=1;    //计时开始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中断程序
{
TH0=0xff;
TL0=0xa3;
if(count<jd)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1);  //每进入中断程序一次 count变量的值+1
  count=count%40;  //20毫秒一个循环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jia==0) //判断增加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30);
  if(jia==0) //如果确实按下
  {
   jd++;
   count=0; //这句的功能:有按键按下后   才统计进入中断程序的次数
   if(jd==20)   //  舵机程序 可以用 舵机,51舵机控制程序,mg90s 舵机 作者:爪牙非非 8952 这句不懂,进入中断后,这么写会产生10毫秒的高电平?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亲  可以帮我解释下么
    jd=19;
    while(jia==0);
  }
}
if(jan==0)
{
  delay(30);
  if(jan==0)
  {
   jd--;
   count=0;
   if(jd==4)
    jd=5;
    while(jan==0);
  }
}
}
void main()
{
jd=12;        //还有这句,为什么jd的值要等于12啊?
count=0;
Time0_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
jd==20那表示最大角度是19,主函数里的jd=12表示舵机的初始角度

网友:
单片机的吗?不懂帮顶

网友(2020-02-23):
   不懂单片  先顶起

网友:
不错 正好需要  顶起

网友(2021-02-14):
刚好学习一波,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