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一下配置

楼主(2018-06-18):
qav230机架
4个rs2205   2300kv电机
天地飞接收机求推荐电调和飞控

网友A:
omnibus f4飞控,ufofpv 25a bls电调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nibus f4飞控,ufofpv 25a bls电调四个

接收机不能用天地飞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不能用天地飞的吧

为啥不能?可以的啊

网友B:
暴力点选择电调大的,我是新手用的1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点选择电调大的,我是新手用的12a

20a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