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两个舵机的舵量不一样

楼主(2018-06-18):
AR.WING的两个舵机的舵量不一样,难道又是遥控器的混控问题?可以用iNav的舵机界面来设置吗?富斯i6的控。

网友:
遥控器可以设置的

网友:
可以在inav的舵机选项里面,调节舵机3和舵机4的舵机行程范围里调节,125%是最大正向,-125%是最大反向,根据你的需要调节舵量就可以了

网友:
手动调平啊,调平就行